奇怪的T40!

楼主(2010-04-16):
我以前发过帖子,说我有一块T40的主板,0.55A不跑码,现在我换了南桥,还是不跑!无意中量了一下CPU_RST电压只有0.35V,我把北桥也换了,已经是第二个北桥了,原来我之前料板拆下的北桥也是坏的!现在问题是:开机测试卡能跑到4A(我把显卡摘了下来)但是待机电流有时候是0.027A,有时候是0.012A,但是每次点亮都能正常跑码跑到4A。我现在把3V 5V的电容给换了,还是这样子,把1.8V的电容换了也不见待机电流高一点!还有一点,显卡我不知道如何值珠子!我用万能钢网来值,稍微热一点钢网就变形了,我有东西把钢网夹住的,但是由于夹的面积小,还是变形!搞了几次显卡给我搞坏了(小电容短路了把显存摘下来还是短)求高手们指点~~~~

网友:
手工摆球植吧

网友:
钢网用不了的时候,立马转手工,1个小时差不多,我一般都是先中间,后四边,中间摆好,就摆左边和右边,加焊固定好,再摆上边和下边,加焊,0。5的球这么植成功率高

网友:
不要闲麻烦,手工植株。植完取下钢网。用风枪吹,换大风嘴,风量调到最低

网友:
如果不好弄的话 可以连网一起放到 BGA上 呵呵

网友:
深圳到处是卖植球台、钢网的,弄一套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