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焊盘还能焊接不!?

楼主(2010-04-16):
刚刚拆焊完芯片,立即取下用烙铁拖焊锡,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温度太高的缘故,一拖焊,就搞成了这样。
看了一下,这些脚点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不知道重新焊芯片的时候,会不会造成珠子塌陷?
需不需要用绿漆隔离一下?
芯片

网友:
可以的吧。。焊点好像在同一个点上的

网友:
用绿油 隔一下 该飞线 的飞线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直接焊上就行,焊盘是一体的不用补绿油。

网友:
没关系,直接焊。

网友:
可以直接焊的,没事

网友:
中间大面积和上面一个空点不用补。
右下角2个好像是有线路的。

网友:
试试把BGA上对应点锡珠去掉再焊

网友:
上次朋友同行一台华硕a6kr,是台湾人带过来的台湾原产的,拿下来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吹的时间太短了,可能,后来居然显卡焊盘一个脚上居然是连在一块的,是显卡焊盘,而不是主板焊盘是连在一块的!我没弄,直接换了板子!后来朋友500块收了,本来想想也弄不明白了!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回复,仔细看了,掉点的地方都是没有线路的,记得台式机的信号线都是走的表面。而电源和地走的中间。只要焊点没有线路连接的都应该是空点吧?
芯片是N-6100的,没有钢网,万用的好像不行。看能不能定做一个。
不知道哪家定做的钢网最规范,坛子里的老鸟可介绍一家不!?

网友:
这个BGA麻烦 有可能一次成功不了

网友:
用绿漆涂一下。 别让锡球连的太大,把别的地方搞联了!

网友:
要是没断线就没事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所有连接点都是以块铜箔连接的

网友:
小心点,不好搞的,温度要控得很好,一就把一大片连锡的珠去掉就好搞啦!!!

网友:
这样的可以用的,,,你最好是,,把掉点的地方不要上锡珠了,,,,

网友:
掉点的地方不要上锡珠,用飞钱直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