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 拆机求助

楼主(2010-04-16):
后面的东东都拆了,现在拆上面的,主要是键盘要什么拆。

网友:
hp的一般都是先拆下开关那块塑料板,小心抠就出来了,注意开关连线别弄断了。要么就是键盘上方看有没有几个锁卡的,把锁卡压下取下键盘后再拆C壳的,一般就这两个方案。

网友:
今天用指甲划了下,感觉开关面板是与上面的整块板连在一起的,键盘也没有锁卡!跟以前拆的那些HP都不大一样!

网友:
拆机这东西就细心大胆,没事问题的。分析好先后关系。该用力时必须用力

网友:
键盘是软的大力点不怕!
从中间上面开始拉!这键盘是4个角在c壳下面卡住的!拆干净螺丝拉中间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下键盘有没有卡口,没卡口的拆开机板,有卡口的拆键盘

网友:
先扯开关盖

网友:
也有一种可能,键盘下面有双面胶,要很用力才能扯下来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LZ看好了再弄,可别弄坏了````

网友:
胆大心细,确实是这样的,先仔细观察再动手。

网友:
楼主我是惠普专卖店的。
简单的跟你说说,惠普的笔记本要全拆的话。要先把本本下面的螺丝全部卸掉。然后硬盘,内存。无线网卡,光驱全部卸掉,一般硬盘和无线网卡里面还各有1个螺丝,光驱下面有3个.电源下面有3个.全卸掉。 然后得顺序就是:(把本本周边,,包括电源那个板.除了屏幕那一个边。用撬机板小心撬开,我一般都是用指甲盖加小平口螺丝刀,指甲短的不结实的就别了)1.电源那个板盖(绝对是单独一块,带一排线很好取)2.键盘(带一排线,很好取。拆除后下面有2个螺丝去掉)3.去掉固定屏幕的螺丝2颗,小心点把线从前面板挑出来,还有2个大的跳线。2个小的跳线 4.前面板(带一触摸板排线,2根无线网卡黑白线)

剩下的 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我是把手伸到放光驱的那个空隙里,往上顶一下键盘,把键盘弄弯掉,然后取出键盘。后续的部分就比较简单了。然后主题也给打错掉了,是HP223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