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通病维修(未通过)

楼主(2010-04-16):
联想旭日150有一个通病,就是CPU供电芯片ADP3205易虚焊,故障表现为:开机电流表跳变3,4次,停留在0.5A左右。
解决方法加焊一下ADP3205(四面引脚,在CPU和电源插头附近)。其出现的原因就是太靠近电源头,经常拔插电源造成
震动引起虚焊,其他如此布局的笔记本也会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
通病这样的就不用写了。

网友:
如果自己写的是修的过程,是否可以申请转正呢?

网友(2010-05-30):
只要是,电流在0.5左右,CPU电源管理脚小的,直接去加焊,一般都会好,地球人都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