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又有新问题了

楼主(2010-04-16):
开机电源灯一闪一闪的,插上检测卡,卡上的灯也是一闪一闪的,屏幕有输出信号,只留下主板,CPU,风扇,插上检测卡还是一闪一闪。检测卡上的+3.3V灯不亮,显示代码为FF,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是不是ASUS的主板啊

网友:
灯闪应该是电压忽高忽低的吧。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是不是那个电压在不断的变化呢,然后追一下电路。

网友:
少一项供电,内存,显卡,南北桥,核心供电一步一步先量量吧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查各个电路的主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什么牌子型号的主板?看下板上有W83320S这芯片吗?是供电不正常导致这样的。

网友:
跟我遇到的情况有点类似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6952-1-1.html

网友:
上电测电源20PIN的各角电压,尤其是紫,绿,棕色的电压

网友:
供电频率过低,可能是电容充放电频率低,也可能是PWM的问题,大都是由于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