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420A待机0。98A,不上电

楼主(2010-04-16):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大,不上电
维修过程:
1):看电流主板有短路,拆机发现TPS51120发热,51120-VREG5对地,用风枪更换一个51120后,有了VREG5,没有VERG3,可能是温度过高吧,用烙铁更换一个全新的TPS51120,待机电流0。07A正常。
2):上电到0。26A停住,查3V-S0/5V-S0正常,1。8V-S3没有产生,所以后续电压没有,测TPS51124的供电15P/16P有5V,23P EN1 PM-SLP-S5#是高电平,1。8V电感L35阻值没有异常,更换TPS51124后,触发电流上去了,0。9A-1。24A-显示
3):进系统测试,发现三个USB都用不了,查USB供电没,找到控制IC Q88/Q89,有输入无输出,没有芯片更换,直接用小电感连上Q88的2P/6P,Q89的2P/6P/7P,只是没有了过流保护,USB正常。

网友:
同时损坏2个电源IC,发生的概率不高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

网友:
新手看得好难,如果楼主有tps51120等资料拿上就好了,或者说说关键点,对于新手更容易看懂

网友:
想学到这个程度恐怕是没希望了,新手看这些复杂的数据就像天书,短路直接量电容,对地量电感,差不多了就拆,拆到那里不短了,再修之。没办法谁叫咱没文化呢

网友:
我怎么感觉待机电流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