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0-04-16):
客户送修R60E,说进水了,不进系统。检测如客户所说,进BIOS发现没有检测到硬盘。但是将硬盘模式改成兼容模式后能认到,但进系统蓝屏。硬盘是好的。拆机修主板。
在兼容模式下能认到硬盘,供电应该没问题。照电路图测数据线,从硬盘接口到南桥每个数据线只经过了一个电容。将4个电容全部从料板上换后故障依旧。
照料板测对地阻值,跟好的相差20欧,考虑到南桥OVER了。
取下南桥后,发现桥底进水腐蚀了。重新植株做好后,正常进系统

南桥底下进水图

网友:
呵呵,设备齐全还是好啊

网友:
南桥没挂不错,可以收银子点钞了

网友:
不认硬盘,在确认硬盘是好的情况下,多数为南桥问题所致

网友:
应该是串口硬盘吧??

网友:
上次有个进了葡萄酒,坏了硬盘,还好桥没挂掉,换了个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模式改成兼容模式
请问是什么》新手不明白
如果是我,在能认到硬盘的情况下进系统蓝屏,首先换系统,懒得修主板

网友:
像这种能点亮的机器,不知道楼主在换桥之前是否跟客户说明后果啊?换桥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网友:
呵呵楼主动手强,硬盘接口有的时候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不错,学习了

网友:
的确是啊是由于南桥引酵虚焊引起的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T43不认硬盘,用力压一下南桥能识别到了,补焊没有用,换了南桥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