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带不亮的内存怎么修

楼主(2010-04-16):
我用一块865GV的主板128M带根坏的内存 但是就是点不亮或者就是跑AF,或者屏幕亮了之后 就在BIOS检测内存那就停下不动了.不知道 基地的高手 有什么经验 谢谢 你们给我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不是有一片好的内存带着的吗?也点不亮吗?

网友:
你得用专门维修内存的那种内存维修检测卡才行的

网友:
你确定128是好的吗?能不能点亮?能点亮的情况下把好内存和坏内存换一直位置插    华擎的865  1巢和2巢的位置和标的DDR1   DDR2  是反的

网友:
要加独立显卡哟,没加,内存位置没搞定一样的点不亮,因为有可能坏内存让集显占用,可能也点不亮。。

网友:
上面的都对了,还不亮的话,热插跋内存,刷SPD   ,就是在电脑启动好的情况下,快速的把坏条插入主板内存曹内,刷SPD ,刷对了,还是点不亮,换掉SPD芯片,在刷,包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128M是好的 然后 我看了上面标的 DDR1 SPD刷过 换还没换过 我在此谢谢你的耐心解答了!谢谢楼上的所有朋友!

网友:
找一个同样大小,同位数SPD板,先带起来后,再把坏条上颗粒往上一颗一颗装

网友:
版主那方法还要稳当些。。不拍马屁哈。

不过说实话,我用杂牌  865PE板代内存,怎么用着比  865GV还要好用些

PE 能亮的在  GV板上就是  D5   没查出GV板有什么不正常

网友:
而且到现在都还没遇到代不起来的内存  包括不能识别容量的都能代亮  不能识别容量那肯定就是SPD坏了嘛///

网友:
你的PE板是个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