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CER 4650待机0。08A不上电

楼主(2010-04-16):
故障现象:有待机电流,不上电
维修过程:
1):查3VALW/5WALW/1。5VALW正常,按开关有跳变送到KB910 B4的2P ON/OFF,3P RSMRST#是低电平不正常
2):挑开KB910的3P,仍是低电平,测供电/时钟正常,更换KB910后,RSMRST#正常,仍不触发
3):查南桥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无时钟,打USB数据线有四根对地,南桥已坏,更换82801FBM后正常上电显示
4):进PE测试无异常,装好系统后只在运行程序就死机,电流不动了,真郁闷啊!首先考虑到散热,风扇改长转也还是不行
5):是不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呢?更换了全部大电容,还是一样
6):想起拆机时散热孔堵塞了,是不是显卡脱焊了,发热后死机,加焊显卡后死机现象消失了,测试一天正常

网友:
好很好,今天接到一台3100的不加电,开关有18V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