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4-16):
请问版主摄像机的屏上面的那层膜坏了有没有得换啊,不知怎么会老化了变得邹邹的看不清,就是保护膜下面的那层。贴在屏的玻璃上,揭开后就看不到图像了。不知该怎么换,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层膜坏了,应该没办法修,一般都换屏.

网友:
我想应该是偏光膜吧,知道角度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
是偏光膜没错,我个人见解,两片玻璃里面夹着的液晶,要靠玻璃表面的偏光膜才能高清晰或明亮的显示,不知道对否,但那层膜老化了,我基本都是换屏了,没尝试过换膜,背光的膜可以换,表面的膜不能确定谁有技术换,很抱歉不能回答你,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