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跑D2

楼主(2010-04-16):
一台IBM T30拿来时是不开机,跑49代码。把内存槽加热后开机,可正常使用。内存槽冷下来后关机在开机又是跑49代码。加焊内存槽没用。于是重做北桥。现在是怎么搞都跑D2代码了,请高手指点指点吧!
不开机

网友:
你把显卡背面的一个电感烤脱了,或者说之前就是脱的,具体是几伏的电感,我记不清楚了

网友:
显卡背面没有电感啊,我看过了

网友:
应该做一下显卡,

网友:
我也有一台HP9000的跑4D,想换北桥ATI 340M

网友:
此机有新问题了,用风枪吹ADP3806及其附近可正常开机,可冷下来后就又是跑D2了。

网友:
肯定是有地方虚了 北桥做的很有把握的话 就做南桥

网友:
做显卡试试!

网友:
不太好说,不过很似电路虚焊。

网友:
最初的代码跑49。是显卡问题。怎么做北桥呢?

网友:
阿神飞
因为把内存槽加热可正常

网友:
内存也能加热的嘛?
是BGA加热嘛?

网友:
本人看电流不看代码.所以无法帮助你

网友:
肯定是有虚焊的地方 在加电的时候按各个芯片 能过不就是那的问题的吗····

网友:
此板搞定了,把北桥和显卡同时换掉就好啦

网友:
看这个象显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