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触发掉电

楼主(2010-04-16):
今接到ACER3680的机子,论坛上好多人修过,但没有看到这种问题的。此机待机为0。01A,开机键有3。3V按开机键后,电流有跳变到0。90A左右,然后就0。90A—0。80A—0。56A—0。01A掉电了,这时再按开机键就无反应了。此为裸板上电。此时再量板子,3M5M还是都有,PC87541的45脚也有3。3V,第2脚就只有0。9V了,也就开机键0。9V按开关此时电压也有跳变0。9—0—0。9V但加不了电,EC的晶振,南桥晶振都起振了。这时把电源关掉,然后再通电EC第2脚电压又正常了3。3V按开关也是跳上去就掉电。请有修到的老大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肯定是保护了,看下后级有什么短路了吧.短路的话不好用电流判断是那里短,因为不知你是大短还是小短,看下CPU电压出来了没有,出来了基本前面的电压都有了,然后看下显卡的电压出来没有,要是也有的话就可能是显卡挂了.

网友:
ACER的有部分型号没有显示会掉电,不奇怪!仔细看看各个信号吧,还有ACER的bios坏得多,楼主注意一下

网友:
后面的供电有短路引起的
好好查查看把

网友:
保护了嘛,要查下图

网友:
不懂,还希望有高手出来指点下。

网友:
应该是那个电压有短路或折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换EC最终解决,用PC97551—VPC代换PC8754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