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00开机2秒后无背光

楼主(2010-04-17):
一台DELL 1300笔记本,通电开机显示DELL LOGO画面两秒就无背光,更换高压,外接灯管都一样,这时就要着手查电路啦,看线路图查看屏线接口33脚LCD BL ON脚通往U6(7408)6脚,08为四路与门电路,即4,5脚同为高电平,6脚输出高电平,开机后测量6脚背光亮的时候为高电平,检测5脚电压正常,4脚也是背光亮的时候有2.5V,2秒钟后消失,看线路4脚通往北桥,估计北桥问题,改电路吧,肯定会偶尔白屏,不知道哪里有同步点

网友: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就怕你的集显有问题,没问题直接飞线个电压给高压条的BL_ON,最好飞个要触发才有的电压,不然人家关机了还白屏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楼主换北桥?直接改信号电压吧,简单快捷,更省钱

网友:
直接飞根线,提供3.3v

网友:
从屏供电取控制是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
USB接口飞吧

网友:
我就是在考虑飞线取点能让屏同步啊,要不然有时白屏就麻烦,还有个问题,外接显示器亮了后到了XP滚动条那里后就黑啦,还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集成显卡问题导致进不了系统,等下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事情很简单,把屏的3.3v供电飞给高压板做开关信号就不会出现不同步的情况了。

网友:
哈哈,什么也没动好啦,北桥输出的电压又来啦,猜测这机器估计是要检测屏是否连接才输出LCD BL ON信号,后来试验拔掉屏线后这电压也没有啦

网友:
还是查线跑把 那个信号修出来吧 一般都是坏小元件

网友:
额   暂时还真没遇到这种问题啊····

网友:
DELL的机器一般都是要屏线接好了,高压才会有电压的,有个反馈电路的

网友:
戴尔的机器屏上面有一个码片 开机时主板会验证屏上面码片的资料  不接屏肯定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