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关机没效果

楼主(2010-04-17):
在系统里点关机或重启,屏幕是黑了
机器还在运转,风扇还在转,电源灯还在亮
请问是什么问题,重装了几次系统一样的情况!

网友:
BIOS和电源

网友:
1# 薛家二少 你可以看看BIOS里的电源设置
有时BIOS里电源设置不对 就出这个问题  或者 BIOS损坏 也 有可能出这个问题

网友:
电源BIOS设置里面的一项

网友:
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
进入bios看一下高级电源管理相关设置

网友:
ACPI没有被正确识别

网友:
先升级一下BIOS,不行再换个电源应该可以搞掂

网友:
拆出主板,用镊子挨个能放电 的都放电,也就是短接引脚

网友:
我修过同样问题的主板,把IO给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