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问题

楼主(2010-04-17):
本人新手,现在跑线路很困惑,教材上给的电路图与现在的很多板子都不一样
想问一下是不是得找到主板的电路图才能跑线路啊?

网友:
跑线路是比较困难的既然楼主有电路图最好能找到相应的实物来,不过主板上很多线路都是上下板相互交叉不能光炮一面,最好先找到相关的比如说开机、接口等电路跑跑看,慢慢来

网友:
图纸是一种电路板的主要依据,但我们在维修中要盲目的去跑电路,那实在是太难。如我们找到故障点(范围),缩小在某电路:如开机,电源调整,时钟,等等,再去跑它,那也不是很难。

网友:
要勤学苦练,牢记记个关键的电路

网友:
多练练  多跑跑 慢慢就会熟悉了

网友:
以前学习的时候老师说过 先死后活,意思是有些东西要死记硬背,然后才能融汇贯通,有些特定的电路还是要背过,不管它怎么变原理都是一样的,这样才能修一些没有图纸的

网友:
修主板不一定要看图纸才能跑线路,知道各个芯片(CPU  北桥  南桥  IO  时钟等)就应该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然后找故障,最后跑线路查原因

网友:
有电路图就不用再跑电路了,跑电路指的是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才需要去做的

网友:
首先,如果对电路图很熟的话,就能不费力的在主板上查找线路,所以说牢记主板几大电路是很有用的。

网友:
呵呵慢慢来吧,我现在也不会呀,可是还是要慢慢学呀,加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