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条件怎么刷BIOS

楼主(2010-04-17):
第一,主板开不了机

第二,没有相同的主板

第三,没有编程器,BIOS刷写工具

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有啥办法 重新刷写BIOS 吗?

我现在就是碰到这样,麻痹,头大。。。编程器给摔烂了。。又没有那种主板。现在连BIOS文件都还没找到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
就你所说的情况相当于鸟儿没有翅膀还能自己飞起来吗

网友:
可以用网卡刷下,不过限制蛮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月球人才能做到的,我是没辙的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请同行帮忙刷一下,然后赶快去买个编程器。

网友:
当BIOS出问题,无法开机(默认会读取软盘加载),可采用软盘方式刷BIOS, 把BIOS文件与刷BIOS的软件做成启动盘

网友:
你要是有另一台同样的机就行,在另一机的BIOS芯片上系上两根线,十字形,把芯片装上,待此机正常起动后,用力把它拉出.再将病机的BIOS芯片也系上线,把芯片放入好机,正常关机,再开机就OK了.

网友:
风铃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
编程器要多少
钱啊

网友:
可以再买一个编程器呀,或者拿同行那去刷下,但还是再买个编程器,反正以后也得用

网友:
先不刷机,放放电看行不行先吧。

网友:
风铃的方法有待于研究啊。那样不会烧坏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