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没有VCC电压

楼主(2010-04-17):
    看下图。VCC电压是由IC W83303的36脚发出经COM管产生的。现在36脚电压为0.所以没有VCC电压,我想问题影响36脚没有电压发出是IC本身不良还是其它照成的??

网友:
昏。应该是没有CPU总线1.2V电压!!

网友:
首先判断一个芯片是否损坏,要看他没有输出的情况下,他本身工作需要的必须条件是否具备,例如芯片本身的供电,EN,或者是PG信号是否都正常

网友:
首先判断一个芯片是否损坏,要看他没有输出的情况下,他本身工作需要的必须条件是否具备,例如芯片本身的供电,EN,或者是PG信号是否都正常
引用 网友A:

就是搞不懂要具备哪些条件36脚才能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