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机 怪问题

楼主(2010-04-17):
今天一大早就接了一本本   客户 拿过来说是屏线 断了 接过手  开机一看  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就是一点显视也没有  以为是高压板 的问题   但是 想想 就算是背光不亮也会有点 影子呀  外接也没有  但是主机板 是一定开了的    因为可以听到声音  放在 那里没有去搞它  下午没事了 又拿出来看了一下 开机 按了切换键   显视了      显视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从启  又是一样不显了  再切换  又显视了  就是这样不每次开机都要切换才可以显视  放过电 BIOS  设置了   就是不行

网友:
有些笔记本有检测VGA口状态的功能,比如接上外显开机则只显外显不显屏,你这故障应该是这方面电路有问题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些控制信号都来自显卡,所以建议直接做下显卡

网友:
是呀,可能是显卡的

网友:
那接个副屏试一下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