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复位电路

楼主(2010-04-17):
诊断卡复位灯亮下即灭,可不可以说明复位电路正常呢? 这说明PCI槽已经复位了吧?可是在那种478的座上怎么测试CPU是否复位呢?我找不到脚位测试点。 还有显卡的供电测试点是哪几个脚位呢?正常电压是多少呢?麻烦高手指教一下 谢谢!
cpu
显卡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请问那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新手就该买套假负载,不应该省的就不要省
有了它你就不会问这些低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