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代换

楼主(2010-04-17):
同是‘螃蟹’公司的RTM360-111R能代换RTM360-110R的吗?请同行指导,谢谢!!

网友:
一小时无人指导只有换了来再说,因下午要取机。

网友:
自己先试了再说,能用的话上来分享下就好了!

网友:
大家知道时钟芯片是不能随变换的,我也出于无招,实在没有同的,我想尾数差一,不行,但也无法解译。

网友:
必须同型号代换  我从经试过不行

网友:
看看两个芯片的图纸,是否引脚定义都一样,一样的话就可以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