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00显卡DOS下缺字符,进系统正常怎么修?

楼主(2010-04-17):
X700显卡,原来电容有坏的不能启动,换了后就能启动了,但是DOS下缺字符,进系统正常怎么修?

网友:
以后先把测试结果发上来

网友:
斑竹,DOS下几乎所有文字都看不见,一片黑,只有BIOS图形标志能显示,其他但凡是文字的都看不见。用软件测试,卡死在进软件的过程中,零星出几个字符,也不知道运行到哪里了。NVIDIA的我知道测试效果,但是ATI的我手头用的基地的光盘里的RM5什么的软件挨个测试都是停在某个界面不动,光标闪。所以没法测试。

网友:
X700 X800的软件我已经上传过,自己仔细找一下

网友:
GPU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认为现存没大问题,主要是没修过PCI-E卡,不太了解维修流程,也不太清楚PCI-E卡的构造。不知道是GPU虚焊还是某个功能损坏了?

网友:
不同方案的PCB设计,当然有很大的不同

网友:
r3memid1 -nocfg -log可以把结果保存在测试软件里,然后用好卡看结果,A卡很多看不清,要熟练盲打测试
进去选择7 或8就可以

网友:
先刷下BOIS看下

网友:
应该是显存!...

网友(2010-05-22):
那个R3软件真不会用,MATS还行,最近把显存GPU都加焊,然后再换所有显存都无效(挨个显存拆了不装更不显了),我想是GPU的问题。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显示v、M 和m三个字母?

网友:
花屏,显存肯定会报错,
置于是不是显存这需要打值才能判断出来的

网友:
所有排阻的两侧都打阻值基本一致,误差几个欧。能测试的电阻都扫一遍,没有大的异常。电感和保险也都正常。昨天又打开机器,头一次有几条短白色线,重启没了还和原来一样。有变化了,就说明有问题,继续研究。有结果在报告。

网友:
花屏的时候没有测出坏位?

网友:
r3测试结果发上来再说吧,X700的卡MBGA封装显存的话,显存很少坏的,大多是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里面锡球非常之多,加焊还是有点难度的,估计加焊没彻底,要不就是核心坏了

网友: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可以根据测试结果来绝定是GPU还是显存

网友:
要多点努力!呵呵!

网友:
我的卡现在在DOS下除了M m v什么也看不见,手里没有其他的A卡,那个R3软件在别的机器也不能运行,不知道这么用。只看见按“1”什么的,若不支持的GPU就跳出了,我用的就是基地的光盘做的U盘版本,运行后怎么盲操作能保存结果,有经验的告诉我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