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轮胎动平衡检测仪的数据

楼主(2010-04-17):
有一台轮胎动平衡检测仪

生产厂家:辽宁省营口市宏达机械厂
面板牌子:XIAO GUANG (可能是晓光的拼音)
面板标示型号:XG-2000
机身铭牌型号:EWB-2000电脑车轮动平衡检测仪
生产日期:2000年

故障现象:输入检测数据,检测完了之后,面板的两组数码管(都是三位的)没有正确的显示出数据,而是左边的显示Err,右边的显示3。

目测没发现问题,检测各供电正常,该机存储器型号是:X24C45P,把它里面的数据用编程器读了看一下,只有两行数据,感觉不对头,所以想求一个该机的ROM数据。

各位朋友有修过的,麻烦给一个维修方法。

急等该数据,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不用写的,那个X24C45P只是存动平衡校准后的数据。我所知道的是大多数的机子都是拔掉面板线后开机然后再插上就会提示存储器不符,在正常使用时面板线掉了也一样,你只要重新做一遍校准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