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测试仪

楼主(2010-04-17):
请问图中这款WD硬盘测试仪主要用途做什么?不知道还有软件可以下载吗?

网友:
楼主从哪里搞到的???这是工厂设备啊。应该可以做SF,和坏道检测修复。

网友:
这是网上买的,只有一条电源线,没有其它配件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
这个做不了SF,这是以前西数给大经销商配备的快速检测设备,只能显示硬盘需不需要返厂。这个玩意测试PASS厂家是不接收售后的,只有FAIL的才收货。这玩意已经没什么用了,WD早就不用了。

网友:
那就是花钱买了没用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