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跑线路问题?

楼主(2010-04-17):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在学主板的时候有个问题请教你,我是新手。
听视频的时候,老师讲到PW-SW (开机插针)的负极(接地),和主板螺丝空位置(接地),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有响声,正极有600-1000数字。
但是,我用这个方法,量技嘉的主板是这样的的,V星的主板MS-6788(好的正在使用),MS-6580(能加电,点不亮)MS-6566(能加电,点不亮),正负极都是700-1000而且没有响声,难道V星的主板都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问题,太幼稚了吗,没有人回答,跪求,我的不明白啊?

网友:
有的接地,有的直接接5V或3.3供电,高电平触发

网友:
高电平触发 和低电平触发 不一定都接地

网友:
谢谢,虽然不是很明白,多少知道一些啦,谢谢给位大哥,谢谢,谢谢,我会努力的

网友:
不一定所有的主板开机排针有一根接地,例如:MS-6556(W83627HF)就是两针都不接,看开机的电路和芯片组

网友:
你要弄清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
如果IO是高电平触发的话,那么开机针两脚都不会接地,一脚接待机电压,一脚接IO来实现高电平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