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CM0565R能用DM0465R代用吗

楼主(2010-04-17):
请问各位,液晶二合一板的电源芯片CM0565R能用DM0465R代用吗?有他们的具体参数吗?

网友:
请问有谁知道回我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倒,网上把他们的PDF资料都下载了对比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应该不能,99%不能

网友:
可以的  我试过 你不妨试试  反正不试你不知道~~经验靠自己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给你个资料做个参考

网友(2016-09-12):
改下电路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