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块板成功的解决了只有单声道发发声问题

楼主(2010-04-17):
原来是声卡IC旁边的电容跟电阻坏了。。。

网友:
這個問題還沒遇見過

网友:
这么说单声道发音,另一边不发音有可能是声卡芯片那一边的电容或电阻坏了

网友:
我还修过声卡的声音失真的呢,以为是旁边的电容坏了,但我没换电容换声卡芯片后ok。

网友:
果然很高明

网友:
电容鼓了还会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