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本本怎么重安装XP就没有外音了

楼主(2010-04-17):
没有外音但是接音箱又有声音。。。

网友:
你手动安装一个试试一下,在去网上把驱动下下来,安装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哪就是机器的问题就不是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
要装MICROsoft 的两个驱动而且还有先后顺序 名字不记得了 驱动在客户机上! 你用你机器型号加问题百度一下,就有很多解决方案

网友:
把买机子时的光盘插进去,装一下驱动就好了。

网友:
驱动不对重装原版驱动

网友:
我做过的,hp的改成xp是要刷bios的

网友:
上楼怎么这么麻烦  下载出动装一下就行

网友:
驱动 驱动惠普的机器越整越垃圾

网友:
驱动不对···

网友:
可能要刷一下BIOS或者要下载补丁

网友:
HP笔记本还是刷BIOS吧,否则无法安装声卡驱动。至于刷那个版本的BIOS自己去找找改过的,BAIDU一下

如果有爆音,则在控制面板里把声音设置中的省电模式关闭即可

楼上好几个说重新下声卡驱动,一点关系都没有,楼主这个肯定是非XP系统改了XP

网友:
更换原装驱动看看

网友:
不同意楼主刷BIOS有装HP笔记本装了几百台了,从来也没有刷过,不是不会而是有风险,我不建议LZ刷BIOS,你要把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说清楚啊,这样才好帮你,HP没有说装XP装不起来的,只是安装时驱动比较麻烦.........

网友:
是这样的,不要轻易刷BIOS

网友:
要先装主板驱动,后装声卡驱动

网友:
没装之前好的的吗  不行的话换i个系统  先装下芯片驱动    在装声卡驱动、

网友:
要先下个UAA驱动再装声卡吧。原来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现在装的HP,跟这位大哥说的一样。不过他拿来之前就是XP系统。我也没改
可为什么就是我装好系统后就没声音了呢。驱动已经从HP官网下载了

网友:
机器驱动不行,换个版本高的系统能装对
HP800以前体统XP系统的驱动

网友:
HP机器有的很擂人,驱动要按先后顺序装,不然的话搞晕你,

网友:
关键还是驱动。如果你是chinafixP2或以前的版本,要状Microdsoft UAA,这个可以搜一下,到处都有,如果是SP3,应该直接支持。再有可能驱动装错了,建议下一个硬件检测程序,确认一下声卡的芯片然后再装驱动。

网友:
HP的机器就是这点烦人 较新点的机器不是预装XP装的太麻烦·······

网友:
把买机子时的光盘插进去,装一下驱动就好了

网友:
你说下型号比较好,hp的机子原来的要装uaa驱动,现在的有 的要刷BIOS,机子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