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捷G31跑E0不过。求思路。(已解决)

楼主(2010-04-17):
今天修一块SOYO的G31的主板,说是BIOS有问题,涮过相同的BIOS了还是有问题,现在主板跑马是B0-C1-E0就不动了,点复位还是这样跑马,BIOS读写灯在一直闪。CPU供电正常1。21V桥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都正常。用带灯座测CPU座无虚焊。,灯全亮(再说还是PGA的座座过孔的)打内存AD线全部正常。时钟也有电压(我的波波量不到800M)六个全有,现在没有思路了,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谢谢大家,现在换了个双核的CPU,已经点亮了。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测内存bios总线,检查北桥

网友:
最好能加焊下北桥试下,以前遇到过量什么都正常
加焊就好的板

网友:
建议再找到BIOS刷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BIOS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CPU挂了吧

网友:
是不是u虚焊了

网友:
上一张独显试下跑什么码?是不是板载显示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你那个还是不过内存啊  看一下内存的AD线   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有可能和I/O也有关系换一个I/O试一下吧

网友:
检查下内存到北桥的AD线的电阻有无开路,或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要么io要么桥。先换好的io,不行加焊桥,嘻嘻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CPU???把CPU换成双核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