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上的印字,与真实型号对照表

楼主(2010-04-17):
有一个PHILIPS 19 LCD 190VW9 型号。故障为白屏,是5V 屏供电不对。 驱动板上一个三极管烧毁。且断开屏线发现屏上5V 对地短路。
拆了屏上相关IC ,仍然对地,后来发现是一个小三极管坏了,焊下来后对地阻值正常了。此官上面型号是: NAL1 。查不出些具体型号,有高手出来指点下哦。不胜感谢。附件是“贴片三极管上的印字,与真实型号对照表” 供大家参考。。 贴片三极管上的印字,

网友:
好东西,只是看不懂里面的内容

网友:
同样的印字的有好几个的又怎么识别呢?比如印字3的就有6种,又怎么知道具体哪一种管子呢?

网友:
看一下屏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