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17):
捷达845PE/E的主板,上下管均被击穿,请问,是哪里的供电引起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
各点 对地阻止 关键点数据都没有? 你叫我们怎么???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被击穿

网友:
原因很多 可能芯片老化或电源不好 或电源IC 不好  都有可能  上下管全换 还烧 就要换电源IC了

网友:
电源芯片和管一起换吧

网友:
既然上下全烧了那就得电源ic上下管全换

网友:
先把坏的场管取下来,再测各相的对地阻值,各相供电全部的对地阻值正常的可以不换电源管理芯片和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