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选购和电脑的功耗(来源电脑报)

楼主(2010-04-17):
电源是功率可分为:

额定功率、最大功率、峰值功率。
额定功率:环境温度在10~50度之间,输入电压在180V~264V之间,电源能长时间稳定输出的功率。
最大功率:在常温下,输入电压在200V~240V之间,电源可以长时间稳定输出的功率,最大功率一般比额定功率大15%左右,例如:富士康的FP-B325ATchinafixize],额定功率为:250W,最大功率为:287W,已接近300W
峰值功率:电源在极短时间内能达到的最大功率,时间仅能维持几秒至30秒之间。峰值功率与使用环境与条件有关系,不是一个确定值,但峰值功率可以很大,极容易误导用户,如FP-B430ATchinafixize],额定功率为:300W,峰值功率达到420W
注:对消费者来讲,只有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才有实际意义
电脑整体功耗:
处理器功率+显卡功率=功耗A
主板功耗+内存功耗+硬盘功耗+光驱功耗=功耗B
功耗A/12V=所需12V电流
功耗A+功耗B=电脑整体功耗

CPU: 65nm 一个核心的最大功耗30W左右

45nm
一个核心的最大功耗25W左右
主板:主芯片组(北桥+南桥) 10W~15W

整个主板 15W~25W
内存:DDR2 双面16颗粒 3W~5W
硬盘:空闲时 10W以下

工作时15W左右
光驱:工作时10W左右
刻录机:15W左右
显卡:目前主流显卡60W~100W 个别高端显卡200W

6Pin
60W

两个6Pin或者一个8Pin150W左右
低端配置,不超频,电源额定功率推荐不小于300W
中端配置,不超频,电源额定功率推荐不小于350W。超频,
推荐不小于400W
高端配置,电源功率推荐不小于5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