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100不加电问题

楼主(2010-04-17):
ACER ASPIRE 3100不加电,没发现短路的地方,开关有17V,待机电流0.01,待机3V5V没有(不清楚是不是开机后才有),有修过这类机子不??
不清楚
ACER

网友:
待机3M5M都应该有 看看它们的G极是否有控制电压 D是否有17V左右的供给电压,不满足的话就查它们的电源管理。满足而没有输出 就先换上管
附图纸你找找
[local]1[/local]

网友:
少一个+3VALW的电压,这电压给KB910QF供电用的,这电压正常的话我想3V5V应该出来了。就是不明白这叫做什么电压咧···

网友:
+3VALW是怎样产生的啊

网友:
区分是M电压模式还是N电压模式有什么方法?、

网友:
+3VALW是由3/5V供电部分产生的。

网友:
更换系统供电IC 有些机器加电后 系统供电IC先局部工作供给IO IO再发出信号开启3V5V电压

网友:
你看一下能不能触发,如果能触发没有3 5V那肯定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