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虚焊的BGA 是加焊好 还是拿下来重做好

楼主(2010-04-17):
有些机子 加焊后能撑一二年 有些重做没几月就虚了,一时犹豫了 是加焊呢 还是重做。

问题太幼稚 大家别笑

——————————————————————————————————————————————————————————————

看过高手们的说法 基本可以定为:

一、有铅
南北桥加焊(90%),显卡重植(60%)。更换视情况。

二、无铅
南北桥重植(90%),显卡重植(90%)。更换视情况。

网友:
现在修的本本基本都是无铅的,加焊返修率会很高的,我都是重植。

网友:
主要散热要做好  加焊膏用好些的 到熔点适当保持个5秒左右

网友:
我都是先加焊,保证芯片能漂移状态就Ok了,

网友:
当然重植下好,你加焊后能撑一两年那是无铅,有铅的还是建议重做下,这样返修率更低。

网友:
根据情况面定.像V3000的,实在焊不好了,换芯片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换芯片好是好,价格太贵,还是重植 。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芯片结构了,如果是南桥的话,一般加热就可以了。显卡还是最好取下来重做一下。这样保修也好说话,不然返修也是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