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PQI 8G U盘问题

楼主(2010-04-17):
找不到任何相关资料,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谢谢了
window

网友:
主控有问题了。要数据比较简单,如果要维修,不建议了。不值几个钱。4个G也才几十块,重新买个吧。
要数据,可以联系你当地搞数据恢复的,100元左右搞定。你如果会焊接,可以TAOBAO买个对应主控芯片,换个就OK。主控型号你可以拆开你U盘看到。

网友:
恩恩 ,谢谢 ,能用软件修复好吗?还有就是主控芯片为什么坏的那么快,才一个礼拜的样子,主控就OVER,这。。。。

网友:
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是储存芯片的问题!要数据可以恢复
不要数据直接量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