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HE开机反复重启。。急

楼主(2010-04-17):
小弟我今天遇见一台华硕A8HE开机反复重启,,待机电压0.2.开机后电流跑到0.35一下子就掉到0.24.反复重启。
华硕

网友:
先换内存看下,不行查IO,南桥,CPU 供电部分

网友:
前天我修过啊一台华硕的板子 也是这样的 看下我的帖子哦

网友:
0.35机器能亮吗?是电流反复跳变还是机器反复重启啊?

网友:
待机电流还是电压,0。2有点大了吧

网友:
是电流一直跳,,,
指示灯一直闪

网友:
待机电流是002吧?到0.4应该是南桥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