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7):
本人有一块精英C51G-M2主板,不显示,诊断卡显示C1,无报警声,电压正常,时钟也正常,北桥也没问题,不知道怎么搞了,大师帮帮我,有没有通病啊?
通病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內存有檢查了嗎 ? c1多為內存問題 比較多

网友(2011-05-27):
测下内存供电芯片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智者无忧
的帖子
测量内存供电,若正常且其它各路供电均正常,可以考虑加焊NQ,我就碰到过一些类似问题,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加焊解决

网友:
学习了,C1是内存问题

网友(2012-07-20):
我有块同样的板,电压时钟都正常,就是不跑码,诊断卡无显示,不知是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