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0BA,电源灯亮,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2010-04-17):
刚接了一台三星930BA19正平液晶,故障时能正常开关机,但无显示,高压板没有问题,大师们帮帮我吧
三星

网友:
高手都到哪去了,顶一下

网友:
用通板试一下,选排除屏部份。如果屏是好的,包括灯管。则一定是高压和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查去屏的启动信号是否有,高压的启动信号是否有

网友(2011-03-16):
没有启动信号,换驱动板就好了,怎么修?程序我也刷过,主芯片也换了。

网友(2011-05-27):
先用通用板试下是哪部分的问题,缩小故障范围后再进一步修。

网友(2012-08-01):
楼主有MCU吗?有的话发出来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