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A 屡烧DM0465R

楼主(2010-04-17):
此液晶 拿来不通电   测量保险坏  直接换掉,测试无短路便上电了 此时心中也有不祥之预感 果不出所料 上电只见火花四溅 吓得我浑身发毛,这威力不比高压包漏电打火逊色呀。。。 用表再次测量  保险完好 大电容屁股鼓了起来而且出了个洞 、、、原来大电容自爆
  仔细排查电源部分,除了 DM0465R别的都无嫌疑 遂于南京罗斯BUY了10个
翌日 换电容装芯片 心有余悸装好后 闪到一边用开关通电 。。上电 没动静》很好  用表量了下电压 5V 13V正常输出 O了 装机一切正常
。。。。。。可惜桃花美丽不常开呀  就这么测试了一个下午 电源灯再次熄灭 DM0465R又挂了 换上一个用一会亦如此 来回换了3个 都是用用就坏,,无奈请教螺丝大师 大师曰:应该是变压器坏、、、
现在就是真的他坏 我也没得换 在此请教前辈们、、、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现象 ,,,,

刨根问底 弄个明白

网友:
路过的朋友们  留下点东西呀 。。。

网友:
芯片资料传上来

网友:
有没有摸一下0465是否发热?0465肯定坏了吗?查一下并在变压器初级的元件,另外建议下次修烧保险的机器时先串个60W的灯泡来判断电流是否大,同时还能保护电路元件,看你换保险时提心吊胆的样儿,呵呵。

网友:
0465肯定坏  坏了就好   现在吧电容桥堆 都换下了。。。。

网友:
无人回答 自问自达   换板子,,,,,,,,OK

网友:
屡烧DM0465R,你要先检负载有没有短路,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光耦要换.

网友:
楼上  光耦换过包括电源部分的电容 桥堆等 这个排除
还有后级若有短路  二极管若有损坏  那应该换上去就直接坏或者怎么个情况也不应该用个一天 半天才坏吧
你有遇到这样的现象不、、、
后来就那个变压器没换喽 、

网友:
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全换  我就碰见是因为吸收电容的问题, 第一次用得一个星期
第二次用得两天 , 因为用得几天以为是质量,没见有炸模块,没查吸收电路, 第三次拆东墙,没想到 当场反应,可以肯定不是质量。仔细想想,每次都是这个东西坏,(坏的时候模块的2 3 脚 正反有阻值或者是短路)稳压管没事, 引起这类模块坏的这样坏好象只有电压高。
市电 235 ~V   整流302-V  不高  ,吸收电容不起作用的时候锋压达到600V左右, 只有吸收的问题了瞬间损坏模块, 把1N/1KV的电容焊下来 发现电容的两脚之间有条小裂缝,  这个不用说直接换。
机子  到现在也有半年多了  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我只把 大的那个450的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