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20#灯管不亮

楼主(2010-04-17):
开始是不通电, 电源板雷击,加入华争电源模块后,12V, 5V ,控制脚电压3V。但灯管就是不亮。在线等

网友:
不加屏亮不试下,如果屏电路对地了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代换一下

网友:
用外接灯管或高压板替换测试下  故障出在哪里 然后再对症下药

网友:
外挂4根灯管测试下 如果不亮你修的一体板高压部分一定还有问题

网友:
直接套一块高压板,结果不就出来了

网友:
有暗像没有啊?

网友:
先用自制一个双灯高压条(将on/off, 亮度调节两个全部短接在5v)测试灯管;不就可以判断灯管是否有问题;
如果能亮,然后上电源板,有时候山寨的电源板并不能直接代换原板,这是因为12V/16V的负载,和5v的负载两者不平衡造成的,像这种情况,就要调节这两个的负载,具体怎么调节可以在5V上并联一些大功率水泥电阻,这个只能try了。

网友:
外接灯管 试一下 看亮吗  如果不亮 就改个高压板吧

网友(2010-05-25):
用替换法去测量高压部分和灯管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