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的说下

楼主(2010-04-17):
冠捷 液晶电源板5V输出偏高到7V 点不了驱动板。 怎么样改可以吧电压降下来啊 大侠们知道的说下谢谢啊

网友:
7V 是空载电容吧,接上负载就能降到5V 吧,感觉可以用的。

网友:
错了,空载电压。

网友:
空载也不正常,电源应该有问题

网友:
降压型DC-DC转换。调一下二个电阻的阻值可以改变输也电压

网友:
真要改的话就改TL431G极的两个分压电阻也行

网友:
5V升高的话 按照原理来说 应该是反馈取样电路 稳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输出电压高,一般是取样电压反馈电路网络出现故障。在检查稳压控制电路是,首先要判断故障部位是在误差取样放大电路,还是在控制电路 。检查方法为 用导线将光耦34脚短路,若输出电压下降,则证明故障在误差取样放大电路  ,反之故障则在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