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winhex高手指点

楼主(2010-04-17):
本人有个3GB左右笔记本硬盘拿来练手。分四个区C:1.5G、D:0.5GB、E:0.3GB、F:0.8GB。每个分区考入文件。(该小硬盘是挂在另一台机上)
搞定后想做个实验,在磁盘管理中将DEF盘三个分区删了,再分成一个盘并格式化了。重启由另一个硬盘进八系统后打开winhex想还原到原来的样子,将以前三个盘的文件恢复回来。
修改过程如下:
0扇区未动,我认为应和以前一样,到D盘所在的分区表位置(非引导区,即非EB5890开头的)改成和以前一样(每个盘的分区表这之前做了备分)。其它盘不动。
个人认为这样应该可以了。但保存重启后除D盘外其它盘文件都回来了,但D盘空的,让我想不通的是D盘变成了1.5GB,我的这个小硬盘也变成了4GB的了,怎样才能还原回来,请高手指教。
我就是想知道我所做的操作错在哪了,为什么d盘的文件就是出不来。这个问题弄的我很难受,呵呵。请大家指点下,我不怕麻烦

网友:
d盘时扩展分区的第一个分区  所以再D盘前面的EBR有可能没改对吧  在d盘ebr中的分区表应该是: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3f 00     00  00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55aa
注:x是代替符,这里时着重说那个3f 00 00 00  看下是不是填成d盘前面所有扇区了

我的一个猜想,楼主只做参考。。

网友:
终于有人出手了,3f 00 00 00  这个值是不会变的,谢谢你

网友:
象2楼那样,将试验前后的mbr:3f  00      00  00
                                                                 xx  xx  xx  xx
中的X处检查下,或发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楼主之前是否使用了扩展分区,也就是说,一开始创建四个分区的时候,0扇区是几个分区表项,若为四个分表表项,则表示全部为主分区,若只要两个分区表项,则是一个主分区加一个扩展分区,在扩展分区中有三个逻辑分区。引导分区的标志是分区表项里面描述的,若第一个字节为0x80表示为活动分区。0xEB5890是DBR的标志;另外,本分区之前所有扇区数的值不是固定的,一般为3F(即63),VISTA下为2048扇区,还有可能是其他值,这个值受很多因素印象。还有就是,恢复分区过程中,分区大小是否做过修改?本人制作了一个分区表的结构图,供楼主参考!

网友:
是一个主分区加一个扩展分区.两个分区表项.
我只是对扩展分区做的操作,0扇区未动。个人认为也应是d盘的分区表和引导扇区动了。
我也只改了d盘的分区表,两行(就是d盘前所用扇区数为63,d盘的大小,e盘前的扇区数(d盘大小+63),e盘的大小(e盘大小+63)。
d盘的引导扇区只改了大小,EB5890下两行位置。就这么多,其它不变。
但改完后d盘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D、E、F删除,再将其创建为一个新的分区的时候,他就不是扩展分区了,而是一个主分区。你现在查看0扇区第二个分区表项,将它的分区类型更改为05(扩展分区)。如果你(创建新的分区)格式化时创建的文件系统信息没有覆盖掉之前的文件系统结构。四个分区都可以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