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7一直显示亮度的维修

楼主(2010-04-17):
前几天接一190cw7显示器,故障为一直自动调整,测试后更换自动调整按键故障解决,其他按键测试没有问题,结果晚上就说现在是一直出现亮度菜单,今天拿过来测试按键还是没问题,更新MCU程序后故障依旧,没有办法换了亮度按键,结果故障排除!实践告诉我们,测试有时候测不出来结果,要尊重事实!

网友:
一般修的时候全换了。只不过是1毛多一个的东西。只是多 一些功夫。这样省事了。

网友:
是啊  哈哈 俺修的少 配件太少 各位见笑 我发现网上求助这个故障的较多 所以说出来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最好是全换完

网友:
遇到一台dell 107s7,菜单键一直跳出来,随便乱按的话!有时候会把osd 锁掉!然后不停的跳出来红色对话框,提示菜单被锁定!后来把auto按键键换到菜单键后好了,菜单键直接扔掉了,因为没有按键代换,我只有明基的按键,太长了!

网友:
按键不管用大多是 按键损坏。直接更换即可。 如果出现菜单不可调。不保存那才是mcu的问题 刷一下就ok

网友:
按键当然要全换,否则很快要返修

网友:
楼主太粗心了,对于这种故障我是将全部按键都换了

网友:
象这种按键漏电的问题,为了一次性修好,最好全部换。

网友:
按键要全换,要不很可能 很快要返修

网友:
楼主女的吗?指甲那么尖.不过这指甲拆机器方便!

网友:
我以前也坏哪个换哪个,积累经验

网友:
LZ 你想偷懒。。结果 返修了吧 一起全换了按钮不就没事了

网友:
刷程序看看,淘宝有卖的吧

网友:
肯定能测量出来的

网友:
以前碰到的这种故障我都是将开关全部换掉 因为怕其他的按键开关会引起漏电现象,这样不用找麻烦

网友:
有时候一个开关按件失灵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如果一排中有一个失灵了,其他的也用不久了吧

全换了省得返修

网友:
维修过程的返修是很头痛的事,客户好的还行,不好的就难办了,所以做事要细心,尽量不要返修,,把故障一次解决

网友:
这弯路走得太远了,弹菜单嘛,除了开关问题还真没见过别的问题

网友:
对于按键不稳定的故障,有时很难用表能测得出来,只有代换来确定

网友:
不是按键就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对于这种故障我是将全部按键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