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5脚的小管子,上面打着AE的字符。这是什么器件呢?

楼主(2010-04-17):
有个5脚的小管子,上面打着AE的字符。这是什么器件呢?戴尔1535的机器intel的平台,广达代工。就在IT8512E的旁边。他们都烧毁了。
戴尔

网友:
是这个东西么?
MAX1615

网友:
只能找个同样的板吧。 这种一般都是复合管。 也就是把N个场管合成一个。

网友:
MAX1615
应用电路是高压、低功耗线性稳压器,用于笔记本电脑!

网友:
是稳压块!好像是稳压到5v的

网友:
这是个电源膜块啊....!!!!

网友:
找个1084的看能代不

网友:
最好就是找图纸看,再就是百度搜索PDF

网友:
是线性稳压器

网友:
俗称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