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开机电流0.89报内存,一长 三短 三短 一长。如何解决

楼主(2010-04-17):
t60开机电流0.89报内存,一长 三短 三短 一长。如何解决???
内存换过,阻值打过,正常,,电压也正常,,BIOS有刷过,如果处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楼主,每次大家给你出主意,你却不说结果!!至少看过你2个求助都这样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换一下BIOS和安全芯片就可以 了。或者刷成无安全芯片的BIOS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不过多点。

网友:
与BIOS关系大  不行的话 加焊下槽子 北桥也要看

网友:
不是我不说结果,,,而是那些机器到最后都没有做出来,,不了了之,,今天重植了下,北桥,,还是一样,,,至于BIOS 有刷过,,安全芯片没动过,,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有没有结果最好都说一下,便于大家总结经验

网友:
我刚才说了,,北桥重植了,,难道北桥坏了吗?

网友:
1400独显吧?显卡没问题吗?

网友:

内存的时钟信号有没有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没过内存,估计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T60认第一内存,换个插槽试试,插到下面那个插槽看看

网友:
你看看内存  量量北桥旁边的电阻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台,,没搞定,,有没有修过修好的,,,麻烦说下,,,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不然沉了,,,高手出来冒个泡,,,

网友:
刚才忘说了,,重植北桥后,不报错了,,但电流还是一样,,,起不来,,

网友:
CPU 座子    还有CPU

网友:
cpu换过了,,至于座子,,应该可能性不大吧,,T6的机器,,又是英特处理器,,

网友:
内存槽还没刮呢?不要急着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