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显示器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0-04-17):
现象 :加电。指示灯亮,但屏幕不显示图像。
查:只有灯丝电压不正常。别的都正常。

这个灯丝电压是从次级电源输出到Q623(D1616)的C极,从E极输出到灯丝电压。这个电压只有1.7V,过低。不知道是哪儿坏了。

网友:
将尾板从显像管上面取下来,测灯丝电压为4V,

网友:
灯丝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了吗?Q623的C极电压正常吗?

网友:
C极的电压是7.8V,是正常的。现在只是如果把尾板折下来后,测电压是4v左右。如果不折的话,只是1.7V了。这应该是属于哪儿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CPU给Q623基极电压不够时,管子处于半导通时,输出极负载能力差

网友:
给Q623直接短接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