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17寸白屏

楼主(2010-04-17):
故障现象:白屏。
屏型号:LG.PHILIPS  LM170E01-TLA4  (屏芯片型号:KE5M5U2452     DC/DC芯片型号:JM57RL  L3311SQ)
拆屏发现屏的保险已烧,测VCC对地电阻1K挡有5k,无明显短路,测VDD对地电阻仅几十欧,有异常。拆下供电电感和D44后任然短路,
当拆下VDD的四个滤波电容是不短路了,是4个10uF的电容!其中一个击穿了!
保险我用000电阻代替的,电容拆了一个装上,开机DC/DC几个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
请问楼主白屏那时还可以看点小菜单么,我那个显示器白屏,还可以看到菜单,有明显的小小显示,但查不出哪里问题,我怀疑图像芯片坏了

网友:
屏幕下方三分一或半边白屏怎么修?给点思路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方正780 ?

网友:
电容短路的比较好修,DC-DC电路坏就比较难搞.

网友:
这个型号的屏有许多牌子在用的,不光是方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屏供电中9V 22V -5V?是不是有一个电压不对,个人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屏线上的模组有些有问题?个人看法

网友:
3# 豪仔电脑维修      多数是MCU程序 出错 换个程序试试   还有就是 屏线   可能有断的  你试试把

网友:
一直对白屏不敢尝试,我也有块屏,白屏,按你的思路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