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6p5gv-ml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4-17):
一台神州电脑主板是ha-6p5gv-ml不开机。拆开看爆了12个电容,换了电容后还是不开机,测试卡跑FF,复位灯常亮。测量开机针脚3.3V,复位针脚也是3.3V。用上假负载测试,CPU核心电压正常,时钟电压正常,复位电压只得0.5V。断电后测试电阻,电源9针只有26欧,而8针竟然是无穷大,跟着跑电路8针找不到那儿去了,门电路没有,IO也没有。怀疑到南桥里面却了。

网友:
你强加电看看有没有芯片发烫 后电压不正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