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4-17):
请问各位师傅,我的电脑每一次开机时本地连接很慢(我已设置显示本地连接,但任务栏上的本地连接出现慢),虽然我设置了固定IP ,但还是很慢,
所以我在宽带连接时,每次都要等会儿才可以连得上。
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不是集成网卡有问题了。(我用独立的8139的网卡也一样)
电脑

网友:
这个是自动获取IP地址造成的,因为ADSL modem本身无法给定IP所以造成网卡的不断寻IP的过程,所以开机过程会很慢,解决的方法是把网的IP随便设置一个就行了,那样开机就快了,当然这个IP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改变开机慢的故障而已经,当你拨号上线会,各运营服务商会给定指定的IP和网关,那就是实际工作的外网IP了。

网友:
你是不是装了卡巴之类的东西
有时候杀毒软件也可能引起这样的现象
还有可能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比方说我用过的电脑公司特别版的9.2版就是每次开机的时候自检本地连接是都很慢

网友:
我用的系统也是电脑公司9.2。但以前不会呀

网友:
换一下别的版本的系统看看

网友A:
估计和系统版本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自动获取IP地址造成的,因为ADSL modem本身无法给定IP所以造成网卡的不断寻IP的过程,所以开机过程会很慢,解决的方法是把网的IP随便设置一个就行了,那样开机就快了,当然这个IP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改变开机慢的故障而已经,当你拨号上线会,各运营服务商会给定指定的IP和网关,那就是实际工作的外网IP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6907-1-1.html
我设置了固定IP,是有效果,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