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光栅

楼主(2010-04-17):
17存  CRT显示器开机后能看到不是太清楚的图像  而显示器没有光栅   没亮度 屏幕黑黑的    哪坏了啊    谢谢!

网友:
看看是晃不是管座受潮了,再看看亮度,对比度调节,高压包有没有问题等。

网友:
量下 尾座 上G1 G2电压

网友:
有可能高压包受潮或者坏啦。

网友:
行部分工作没有啊?

网友:
先调亮度,对比度看看,或用电吹风吹一下管座,不行再调加速极看看,同时测一下G1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