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P 跑8587 不显示

楼主(2010-04-17):
现又一台T40P原来开机不显,测北桥显卡短路。拿下显卡不短路。换了个新的显卡上去后,开机看诊断卡可以几显示,在装风扇接外接开机无显,看诊断卡跑8587。把风扇拆下在测还是一样。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希望大伙帮忙看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显卡和北桥 之间的现有断的

网友:
一般代码跑85多数像是北桥问题。可能是虚了。

网友:
问题已经查到,是安全芯片坏了。只是现在找不到这个不带安全芯片BIOS的资料,不知基地里面有朋友能提供一个下载。

网友:
安全芯片出问题了, 以前也遇到过A31的 忘记安全芯片的事情,高了好几个小时才搞好

网友:
没装安全芯片吧,

网友:
找个一样的 换上就行

网友:
安全芯片!!!!

网友:
你做显卡怎么安全芯片又坏了,刷BIOS吧

网友:
8587在T40中。就是安全芯片问题。楼主直接就做显卡?BIOS基地里有的。